我写的RS232没出结果怀疑是这个原理图有问题?

楼主(2008-12-20):
    我写的RS232没出结果怀疑是这个原理图有问题?
原理图是DE1的

我认为原理图中来自PC的RX与TX信号接反了吧?

楼主:
    刚开始我一直怀疑是自己那个模块写的不对导致没结果
后来逐渐发现问题出在硬件上
    附图是用内部分频时钟的方法替代RX信号输入做的仿真波形
验证至少设计的状态逻辑应该是没问题的
下载后数码管显示55与预期一致

网友: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哈哈,一般多是在232芯片接发和串口2,3脚上;
我接232要看芯片框图在接,不想记管脚,自己也没有做自己的原理图库;哈哈;
有的人的串口的2,3脚交叉有的直通;所以有时候做线也很烦

楼主:
    我看了一些关于串口线的定义
    如果是一公一母的那种内部的RX与TX是交叉的
    这样对于PC来说它是从第三管脚进去的而作为接受端则是从第二管脚输出
我手上的一公一母串口线没有一一对应那种
    我是感觉时不时输出DE1硬件上设计的问题?
还是因为这样的设计是基于某种考虑?
通用的一公一母线到底应该是交叉的才对吧?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你的终端软件(如HyperTerminal)是否把流控制关了,如果没关也收不到字符。
还有MAX232是+5V-Powered,不是+3.3V。你可以用MAX232E是+3.3V,和0.1uF的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