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封装问题

楼主(2008-12-20):
在画原理图时用了几个分散的模块电路 ,但是在PCB封装时是用的一个集成IC,在原理图中如何设置分散模块的封装才能使它在生成PCB板时在同一个IC中。我用的protel 99

网友:
到这里下载一个教程,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113&extra=&highlight=Protel99se%B4%D3%C8%EB%C3%C5%B5%BD%CC%E1%B8%DF&page=1

查看第五章(自制元件).第五章的最后面有讲到你的问题.

我是用我以前下载过的文件名搜索的,我解压出来是PDF格式的,有十几章.如果你下的不同.请再搜索.我以前在哪里下的,记不清了.反正是在这个论坛里.

楼主:
哦,那先谢谢了,我下来看看再说

楼主:
我下下来了,也是PDF本格试,不知道用什么软件 才能打开啊

网友:
有专门的pdf浏览器的啊,下一个就行了。

楼主:
哦,我已经下来看找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已经下来看找到了,谢谢

小伙挺好学的,赞一下。
做硬件靠的就是积累(哈哈,我这话说的有点老奥,其实我自己也才积累了不到5年)。
初期的话,遇到的问题肯定会很多的,而往往此时你的个人兴趣也很广泛,于是即使你每天有进步了,也会因过广、过泛而体会不深,感觉不舒服,没那种感觉。
始终保持学习的心态呀。做好文档的备份,像所涉及的芯片资料、学习用的pdf进阶、应用资料(Adobe或绿色的Foxit Reader都行,这些跟EDA软件一样,只是工具而已),最终你便搭建出了自己的立体的资料库。
慢慢你会发觉自己思维越来越开阔,越来越缜密了,而资料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乱了。得整理了,分类,一个又一个文件夹,如“电源IC”-"线线"-"LDO"-"TI"之类的树形结构----此时,你再回去研读当时学校里的书,又会有另外一种感觉了。
论坛嘛,像21IC、52RD等,可以潜伏,但信息过多总是会让人迷惘的。
故谈到关键话题,跟你聊过的,提取所需信息的搜索引擎的使用,不仅仅包括IE里google/baidu,还有论坛内部的searcher...关键字尽可能地简短、精辟(学过数据库的,都知道,关键词的选取直接影响检索结果/效率的----换句话来说,当一种关键字不符合要求时,随即切换至另一种组合)。
再然后,多看E文pdf,比如IC一般会有“最大使用场合”、“静态参数”、“动态参数”,再接着各种性能表格。接触多了,就熟悉了。
哈哈,我简短地讲讲奥, 还没到“周立功”先生侃侃“我的嵌入式30年之类”的高度。
总之,大家一起进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画原理图时用了几个分散的模块电路 ,但是在PCB封装时是用的一个集成IC,在原理图中如何设置分散模块的封装才能使它在生成PCB板时在同一个IC中。我用的protel 99

SCH里建库时,用"next part",即一个物理上完整地片子里,包含了逻辑上几个相同或接近的部分。
放到sch里时,有下拉Ux A/B选择的;在footprint里给出封装即可。
一般多运放、三极管用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