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

楼主(2008-12-20):
protelL 99SE中怎么没有层设置?请教各位

网友:
在画pcb的时候属性里面有的吧。

网友:
快捷键DK就可以设置电气层了,DM设置机械层。

网友:
有啊!!!仔细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ROTELL 99SE中怎么没有层设置?请教各位

  在 rule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