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个忙

楼主(2008-12-20):
画了两个地的POUR OUTLINE(蓝色和黄色),铺铜就这样了,Error-try decreasing the smoothing radius or the pour outline width

网友:
你这个使用的 pads吧? 那你应该发到相应的版面,而不是放在protel 版面。

网友(2009-11-04):
我的处理方法,
Tools/PADS Router/点击Rroceed--打开PADS Router/然后另存为。
再用PADS layout重新打开,即可!

网友:
我的处理方法:
先打开要处理的PCB文件,然后按如下步骤操作。
Tools/PADS Router/点击Rroceed--PADS Router打开PCB文件/然后把PCB另存为。
再用PADS layout重新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