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8-12-21):
请问高手们,怎么在gerber输出时,设置好NP孔啊~!!就是非金属孔~!!!
  高手详细讲解下,怎么我在输出时options-drill symbols...里面怎么不能将plated 改为NO???请问是在哪设置的??

网友:
把相关的焊盘先在pad stacks设置成非金属化,出gerber 时不用再设.

楼主:
哦,这样啊 ~!!!!谢谢~!!!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