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反向了!怎么检测出来??有招你就来!

楼主(2008-12-21):
IC 反向了,怎么检测出来??TR-518机台的感应片有的IC测不到,咋办?

网友:
IC反了,完全 不可以工作啊
要检测 什么
你上电会有什么后果吗 ?

楼主:
单因能力有限位不测功能,只进行电路测试,然后打包出货.........流到客户端可就麻烦了

网友(2009-02-17):
PCB设计的时候统一IC的方向,在丝印周围放上方向标志(常用的IC标志焊接后看不到方向了),这样便于目检。

网友(2010-05-22):
沒有AOI設備?

网友:
在单板上电之前用自动光学检测设备一下子就检测出来了。小心烧板

网友(2010-06-24):
一般通过AOI就能查出.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2010-10-10):
目检+AOI+功能检=OK

网友(2011-07-26):
IC上线前都是按同一方向摆放的,首件可以检出来,如果是个别的在通过AOI全I检可以检出来,过了AOI没发现目检一般没什么作用不过也有做事认真的检的出来的,功能检会检出来的

网友(2011-11-10):
IC大的话TESTJET可以卡的,小的话可以手动添加测试PIN

网友(2012-08-15):
AOI 肯定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