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m厚的PCB最多能做到多少层?

楼主(2008-12-22):
如题的问题,这个依据什么来评估?1.6mm又能做到多少层呢?

网友:
我是个新手,有回答不当之处,原谅。

一个板子做多厚,或者说单位尺寸厚度的板子做几层,是设计着要求的,只要的满足你设计的要求,比如阻抗,信号完整性,等等
不能说层数越多,或者越薄就好,我以前做过一个ic测试的板子,它的要求就是板厚3mm,而且必须是四层以上但最高不能超过八层,虽然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但是大概是因为它考虑了机械力的要求。

楼主:
2mm的板,我做过10层,感觉还有很多可以利用,可以做更多层

网友:
从洗板厂了解到,1.6MM的板厚,一般最多能做16层。。。
其它的还不了解,希望高手来补充。

网友:
手机板,一般是1.0mm,8层。

手机板,一般是1.0mm,8层。

楼主:
感谢四楼和五楼提供的数据
但不知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靠什么来决定

网友:
回楼上
这个 可以算的!
基材厚度+表层铜箔厚度+内层铜厚+10%的公差 就算出来咯~
很简单的~
有意 交流
QQ:548763

网友:
在PCB总厚度不能变的前提下,最多能做多少层,主要和PCB板基材铜箔最小厚度,PCB加工压合最小误差,以及这种case下PCB走线能否符合系统设计要求有关,前二点可以找牛B一点的加工厂家问问,但层间介质厚度越小,信号参考平面会越近,信号阻抗会越难控制,会偏小,多层的PCB很少有低速板吧?所以考虑阻抗是必需的...
另外,一般高层的PCB板,板上器件肯定不会少,PCB负重也是结构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板子过薄容易弯曲变形,很少有出现结构上规定只能2mm,而2.1,2.2mm都不行的情况,除了那种机框已定的....

网友A:
要控制阻抗最多是14层

不控制阻抗的话20层没问题,如要控制阻抗最多是14层,     14层50&100&2.0.d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控制阻抗的话20层没问题,如要控制阻抗最多是14层,     14层50&100&2.0.doc

阻抗是一定要控制的。
我也知道板层由基材层厚度加铜厚得到,铜厚还好说一点,但基材厚度能薄到啥成度不出问题?
[PS:通信电路,有大量差分信号,阻抗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