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距问题

楼主(2008-12-22):
画PCB的时候,我的走线宽10MIL,把它的间距设成了6MIL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PCB的时候,我的走线宽10MIL,把它的间距设成了6MIL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
     一般的信号线.最少为5MIL. 多为2层板.跟4层板.
  如果你的板子很复杂的.最少3MIL的间距. 只要板厂能做出来就OK了.

楼主:
我是害怕干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