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PCB走線結束后,怎樣對整個板子打GND VIA?

楼主(2008-12-22):
PCB走線結束后,怎樣對整個板子打GND VIA

网友:
我习惯用复制法。就是复制一次VIA,然后连续放置到自己满意为止。

网友:
我也是复制一次,地方宽,就多复制几个,等把宽的地方放完了,在复制一个,一个一个的慢慢搞。然后放到满意

网友:
走线时可以双击加过孔,这时也可以啊。

网友:
我也是直接复制

网友:
这个via array命令在那找呢,怎么个用法.希望上上楼的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