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调过HR911103A网口吗?!

楼主(2008-12-22):
我现在在调网口选用的是HR911103A网口,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网口用直通线和modem连接可以通!但是和集线器、hub、路由器连接全都不通! 原以为是网口的驱动能力不够,于是用1-2m的线直接连到hub,还是不通!
          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了?!希望有用过的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说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A:
那么就是交叉线和直连线你都试过是不行的吗?
你看看你芯片的8根线接的是否正确,对端是GE,FE接口,是否支持正线,反线接入,自适应。

网友B: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你做的产品内部有一颗phy(物理芯片),你看它的datasheet上面是否支持auto negotiation;另外还有个条件,就是不但你的产品支持auto negotiation,而且你产品所连接的设备也要支持auto negotiation,都支持的话那么直连和交叉线都可以;否则,用直连或交叉线只能看不支持auto negotiation功能的设备了,如果该设备只是用直连线,那交叉线就不行,该设备用交叉线,那你用直连线连也肯定不行;如果你不确定是用什么线,你可以两种线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就是交叉线和直连线你都试过是不行的吗?
你看看你芯片的8根线接的是否正确,对端是GE,FE接口,是否支持正线,反线接入,自适应。

   都试过了!怎么都不行!
   刚刚我用H16105DF自己搭的网口线路可以,显示有网络连接,但是ping主机的时候还是ping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产品内部有一颗phy(物理芯片),你看它的datasheet上面是否支持auto negotiation;另外还有个条件,就是不但你的产品支持auto negotiation,而且你产品所连接的设备也要支持auto negotiation,都支持的话那么直连和交 ...

  你说的对,我们的系统里面用的是INTEL PR0/100 VE集成芯片组,他是可以auto的!但是我们选用的网络接口HR91113A他只支持直通线连接的,这是刚刚和他们的客服联系,他们告诉我的!

网友(2009-04-24):
有可能网络芯片的配置参数不对

网友(2011-07-12):
HR911103A/HR911105A 和网络IC搭配的资料技术可以联系皮蛋1547311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