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修改焊盘后,如何更新

楼主(2008-12-22):
大家好,allegro的封装修改的时候,先修改了焊盘,然后更新封装, 在如图中看,焊盘是已经修改过来了,然后保存,重新生成PSM文件,然后在PCB中选择这个封装,然后更新,然后再查看这个更新进来的焊盘,发现焊盘还是以前的焊盘,没有变化,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为了确定封装是更新进来的,我对封装的丝印稍加修改,重新在PCB中更新封装后,发现的确是新的封装,可是查看焊盘,还是没有修改过来,再在库中看这个封装的焊盘,库中的封装是修改过来的,为什么更新到PCB中却显示的是老的焊盘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大家指导指导。

网友(2009-03-09):
我也遇到这种现象,我的是用SPB15。7做的库;后来换成SPB16。2了,但更新元件封装后,在PCB调入时PAD也是旧的,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2009-09-22):
好像需要在pcb editor中编辑pad然后update吧

网友:
要update to design

网友(2010-12-23):
两年后,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无论怎样改,就是更新不了,楼主,请问你在这两年中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2-04-10):
找到你元件封装的.dra文件,然后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然后修改焊盘后 save to file
,然后Tools>>adstack>>refresh。再然后用PCB editor打开.brd文件 ,点 place《update symbols,勾选package symbols , 找到你要更新焊盘所属元件的封装 ,下方勾选 update symbol padstacks ,最后点refresh,发现就是新的焊盘了  哈哈

网友(2012-10-27):
楼上正解。从更新封装到更新PCB,两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