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22):
LISTING: 1 element(s)
           < DRC ERROR >
  Class:           DRC ERROR CLASS
  Subclass:        BOTTOM
rigin xy:       (1886.02 2611.84)
onstraint:      SMD Pin to Thru Via Spacing
onstraint Set:  DEFAULT
  Constraint Type: NET SPACING CONSTRAINTS
  Constraint value: 8 MIL
ctual value:     7.32 MIL
  - - - - - - - - - - - - - - - - - - - -
lement type:    VIA
  Class:           VIA CLASS
我该如何设置啊!!

网友:
已经设置了
这段话的意思是:
在坐标1886.02 2611.84上的一个SMD Pin距离一个Via有点近
他们本来是受约束于间距约束(Constraint Type: NET SPACING CONSTRAINTS)
约束集名称为 DEFAULT
在default中的约束值为8mil
意味着你SMD pin和Via之间的距离至少为8mil
而你实际是7.32mil
所以你可以移动下via即可
有问题再讨论

网友:
理解的很透彻哦,没有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