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legro要求器件的所有管脚都有不同的名字?

楼主(2008-12-22):
为什么allegro要求器件的所有管脚都有不同的名字?例如一个FPGA的管脚大部分都是I/O,但是在用Capture画原理图的时候必须把每个I/O脚都给不同的名字,否则在Allegro导入网表是就会报错。更变态的是它要求每个GND管脚也要有不同的名字。是我哪里作错了吗?

网友:
这种要求不过分吧
对于同一种器件而言,做封装的时候就不允许一个器件有两个相同的Pin Number
封装和原理图对应起来,所以Capture画原理图库的时候也不允许引脚名重合

网友:
GND只要定义为POWER类型,就可以允许同名了
其它类型的管脚的话,是不允许同名的,否则做封装有报错,但不影响原理图的

楼主:
用 表情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