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IO口最大可输入多少电压和电流

楼主(2008-12-22):
我想在成本最低的情况下,判断外界是否有比较高电平出现,一般外界会输入一个12v或24v电压给板子,让单片机判断是否存在这样的电压。
网上查到的是单片机IO口输入多少电压是没有问题的,只要电流小于20MA就可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接入的12v或24v看做是一个高电平,只要进IO口的时候加个电阻就可以做了!!
请各位师兄赐教!!
如果上面的方案不行我该如何处理!(不加其他检测芯片)
我的单片机是STC12C2052AD 5v工作电压!!

网友A:
这样可能不行,芯片IO输入最高电压不能超过VCC电源电压!
这种情况下可以用电阻分压,取合适的电阻把12V分为2.5V,把24V分为5V,
这样就可以了,当然这个还要看单片机的Vih,即输入逻辑为高时,要求的最低输入电压。
如果Vih小于2.5V,用上面的方法就可以了!
如果Vih大于2.5V,那么可以用电阻把12V和24V分压为1V和2V左右,加三极管方向,再用单片机检测底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我劝你最好外接继电器来实现这样的啊了
用你的电平控制继电器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能不行,芯片IO输入最高电压不能超过VCC电源电压!
这种情况下可以用电阻分压,取合适的电阻把12V分为2.5V,把24V分为5V,
这样就可以了,当然这个还要看单片机的Vih,即输入逻辑为高时,要求的最低输入电压 ...
非常支持

网友:
电压转换吧,继电器可能反应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