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 99se中如何增加测试点?

楼主(2008-12-23):
在一条线上做TOP焊盘?是这样的吗?焊盘和线的大小有关系吗?会不会影响其性能?干扰,阻抗之类的。。。。。

网友:
手动的是你这样做的!但是焊盘的大小需要设定最好是在线上做测试点,不要专门为
测试点单独拉线!
    还有就是保持各个测试点的距离!
   干扰肯定会有的  阻抗的差别不大!

楼主:
非常感谢!~~~我还认为要拉一条线出来再搞一个焊盘。呵呵,学习学习了~~~

网友(2009-03-01):
测试点是布完线加呀还是软件有专门菜单命令自己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