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DRC检查错误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8-12-23):
[Un-Routed Net Constraint Violation] 1.PcbDoc Advanced PCB Isolated copper: Split Plane  (GND)  on GND. Dead copper detected. Copper area is : 2.3E3 sq. mils 13:49:14 2008-12-23 1
我大概知道此意思是说在内层的GND里出现了孤立的铜箔,
因为引脚是直插式的且很密很多才会使内层的GND出现孤立铜箔
虽然不影响性能,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在DRC检查时通过,不知道哪位知道!!

网友:
你把孤立的铜箔删除就可以了啊

楼主:
我的那个内层是负片层,请教如何删?
在那里附上铜箔?------是可以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那个内层是负片层,请教如何删?
在那里附上铜箔?------是可以哦!!

 你的要是负片,那你就把孤立的部分用fill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