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我安装allegro15.7后,为什么菜单栏中没有Analyze这一文件

楼主(2008-12-23):
请高手指点,我安装allegro15.7后,为什么菜单栏中没有Analyze这一文件

网友:
XX:\Cadence\SPB_15.7\share\local\pcb\menus
双击打开Allegro.men文件
看Analyze那一段是否被屏蔽(语句前加\\)

个人认为你是打开的产品不对,你试着打开其他的看看
比如你选择打开Design expert或者Allegro expert
或者你直接在打开的Allegro中执行file--change edit换一个试试

若上述都没有效果就要怀疑破解是否完全了
呵呵
我也不太怀疑龙老大的

楼主:
謝謝,確實是版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