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为何keepout区域看不见,如何取消?如何加安装孔

楼主(2008-12-23):
大家好,我是菜鸟,请大家指教

如题,
设置了keepout,但是看不见。想知道如何取消!

另外想知道,PCB上钻螺丝安装孔是不是加通孔?如何加??

网友:
1。CTRL+ALT+C,打开COLOR设置界面

把keepout这一项的COLOR打开就可以看到了。

想取消,选中它,DEL。

2。可将螺丝孔做成一个元件的形式。

楼主:
把孔做成一个元件是个办法!但是这样要在Logic中加元件,有没有没有Logic Decal的元件?

另外把网络表都传到Router中,Logic中改了后是否用ECO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