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 back drill问题

楼主(2008-12-23):
在16.0里面把插件放背面怎样才能在光绘文件里输出背孔?

网友:
一个BUG,升级到16.01就可以了!!或者干脆升级到16.2吧。目前用下来,16.2似乎更好用一点。不过刚开始会有些设置用起来不知道在哪里,要仔细找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