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VER文件中这个是什么?

楼主(2008-12-23):
GERVER文件中这个是什么?她又什么用呢?悬赏!~高手指点下

网友:
孔位图
钻孔定位用的

网友A:
楼主可能是你的钻孔档的格式导错了,重新导改一下数据格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是你的钻孔档的格式导错了,重新导改一下数据格式看看

2楼版主,因为我是刚学,不太懂,我自动导入的,如图1所示:
哪个文档是钻孔文档,应当怎么设置,能详细一点吗?
还有这个钻孔图为什么在板框外面,不和别的图层在一起?如图2所示:

网友:
很明显是你导的gerber格式错误,你改一下格式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解决,是格式错误,原来格式是2:4,现改为3:5,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