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果设计的pcb板不需要大面积敷铜的话 ,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2008-12-23):
请教!如果设计的pcb板不需要大面积敷铜的话 ,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
理我是想问这时候地线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不覆铜就不覆嘛,地线粗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覆铜就不覆嘛,地线粗一点就可以了

哈,覆铜就是出于EMC/I、散热等角度考虑,大面积包某个网络(一般是GND地网络)。
不见得非得整个板子包呀,你看咱们电脑主板,以及论坛曾议过的Sony公司的“覆铜规范”。
作为个网络,若你覆的是地,那不管你是何种连接方式,你得保证地网络在整个板上,是完全连通的。
不过我依旧没明白的是,何处包铜为宜(当不整板覆铜时);以及实心、空心覆铜的使用场合区分,其量化指标...
望大牛们来贡献点经验。

网友(2009-02-03):
注意环路,还有电流的流向。

包铜一班在输入端,比如输入端或输出端的大滤波电容处进行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