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key的mdb导入Orcad Capture CIS的问题

楼主(2008-12-23):
今天在网上下了一个Digikey的元器件数据库,希望导入orcadCaptureCIS中使用,但是配置完之后没有原理图符号的显示,无法place到schmatic中。

我在数据库文件中新添加了一个SchematicPart字段,然后将我自己的原理图库中的元器件的名字添加进去,并且在capture.ini文件中将SCH Lib的路径添加进去,依然是说没有SchematicPart,无法place。

请问还需要进行哪些配置,还是我数据库修改的不对,不是很清楚如何填写这个字段的内容。
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查了以前的一些帖子。
本地元件数据库实际上是一个数据库文件(*.mdb,Access数据库文件)或者工作表文件(*.xls,Excel工作表文件),数据库中所保存的只是元件的各种参数和路径指针,并不包括元器件符号(schematic)或封装引脚图(layout)等原始图形信息。本地元器件数据库设计到这些图形信息时,通过指针(路径)由相应的*.olb及*.llb库中获得。

网友:
capture.ini中需要指定你原理图库(*.olb)所在的文件夹的路径
格式如下: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Dir0=V:\CIS_Manager\Library

数据库中Schematic_part一列需要填写元件符号的路径,
如IC.OLB\USB2504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网上下了一个Digikey的元器件数据库,希望导入OrcadCaptureCIS中使用,但是配置完之后没有原理图符号的显示,无法place到schmatic中。

我在数据库文件中新添加了一个SchematicPart字段,然后将我自己的原理 ...

至于你图片上指出的配置DBC时不能勾选schematic part transfer to design,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schematic part是默认关键属性,不需要手动勾选

楼主:
多谢多谢 已经解决

网友(2009-03-30):
digikey的元件库哪里有下的?

网友(2010-04-12):
digikey的元件库在哪里有下的?
给个网址。。。

网友(2010-07-25):
请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