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布线,关于拓扑结构

楼主(2008-12-23):
看了前面的帖子,2片sdram,地址线最好是采用菊式拓扑,但是这样的话,没法保证2片sdram的地址线是等长的,而且这2片sdram是并联组成32位的内存。
按理说,应该是采用星型的才行啊,哪位大牛给我详细分析一下啊!

网友A:
如果2片话,建议采用T型就好了,可以做到等长。

网友:
实际布的主板DDR2也是用T型。菊花链式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实现,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2片话,建议采用T型就好了,可以做到等长。

恩,data bus还是要用T型

网友(2009-05-19):
some dedails want to k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