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的时候老出现No AC sources -- AC Sweep ignored

楼主(2008-12-23):
怎么办应该

网友:
你的电源是不是用的vsin而不是vac?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源用错了,你是做AC扫描,应该用AC电源

网友(2009-01-26):
要在电源中调用或设置AC参数。

网友(2009-03-16):
是用的vsin
但是有时好使
有时不好使
要在电源中调用或设置AC参数。
怎么射?

网友:
是的 那个双击之后的 ac 要写上值
这个值是咋回事?

网友:
AC 这个值是咋回事?

网友(2020-03-04):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用的电源是VAC,受楼上的启发,把AC设置为1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