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Summer 泪滴 bug

楼主(2008-12-24):
在使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时,如果多加几次泪滴,这时在自动布线,你猜会怎样?
布线网络增加几十倍,死机.............
解决方法:布线完成后再加泪滴就没问题,或者取消所有泪滴,最后再加

网友:
我来试验下

果然死机了 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时,如果多加几次泪滴,这时在自动布线,你猜会怎样?
布线网络增加几十倍,死机.............
解决方法:布线完成后再加泪滴就没问题,或者取消所有泪滴,最后再加

99也有这个问题啊!泪滴本来就是布完线加的啊!

网友B:
想问一下版主你用PROTEL系列的哪个版本啊?我现在还在用99SE,总觉得AD6以上的版本对电脑配置要求太高,我的电脑是:AMD双核 4000+ 2.11G处理器,1GHz内存,NV8400GS显示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版主你用PROTEL系列的哪个版本啊?我现在还在用99SE,总觉得AD6以上的版本对电脑配置要求太高,我的电脑是:AMD双核 4000+ 2.11G处理器,1GHz内存,NV8400GS显示卡.

   我现在用的是99SE和sum版~

   sum版对机子的配置要求不是很高的了!相比AD已经小了很多了

网友:
的确如此,软件也不能做到智能识别。

网友:
软件就是人一样,年龄越大知识越多,身体越差,完全成反比,用适合自己的吧

网友:
我都是布完所有的线包括覆铜以后,最后一步才是滴泪的,以前发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winter 我也再用,感觉比AD好多了,另外PADS系列就没有这个问题,归其原因PADS扑泪滴时用的整块铜,而Altium扑铜时用的时弧和线条做出来的,当然网络就多了

网友(2011-08-23):
我用的AD9.3,有的焊盘就加不上泪滴,不知道是不是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