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点是怎么做的?

楼主(2008-12-24):
这几天,瞧了别人的做的PCB上,都放了Mark点,请教一下,Mark点是怎么做的?
有没有具体的尺寸要求?两层,四层,以及多层,Mark都是一样大吗?

网友:
Mark点是为了提高SMT机器的精确度,一般的做法是放在IC的两个斜对角。做法可以在做封装的时候一并做进去,也可做两个焊盘

网友:
楼上回答很好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传不了文件和rar文件呢?没有图形文字叙述一下哦!

拼板基准点        :形状/大小:直径为1.0mm的实心圆。阻焊开窗: 圆心为基准点圆心,直径为2.0mm的圆形区域。保护铜环:中心为基准点圆心,对边距离为3.0mm的八边形铜环。
局部基准点大小/形状:直径为1.0mm的实心圆。阻焊开窗: 圆心为基准点圆心,直径为2.0mm的圆形区域。保护铜环:不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元件放哪层,MARK点就放哪层,MARK点就是用于机贴元器件时准确定位的标识,要想让表贴机识别出来一定在MARK点区域内不能有任何东西,包括丝印,一定不能破坏MARK点的完整性,否则机器根本识别不了,也就不能准确定位IC了.

网友:
并不是每个IC都需要MARK点的,当那种管脚比较密的IC就需要放置MARK点了。
。。。怎么上传不了PDF文件,我这有份MARK点设计规范。

网友:
一盘进公司的话都给发专门的封装库 里面都有的 呵呵

网友:
楼上的话说的没有错

网友:
业界标准不是很统一,但是殊途同归!

网友:
坛里有这样的资料自已动手搜一下吧,呵呵..

网友(2011-06-28):
有关于mark点放置的资料吗

网友(2011-09-22):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ighlight=mark

MARK点资料在六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