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CAM平面铺铜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请问用pads2005给电源层铺铜的时候,如果电源和地选的是CAM平面,可不可以自定义铺铜的面积大小啊?就是想让板子靠近边框的地方不铺铜可以么?应该如何操作啊?

网友:
那很简单啊
可以通过放置禁铺区修整出铺铜面积也可以在画GND平面或者电源平面的时候空出足够的区域就成了 或者也可以在网络规则中把走线和铺铜的间距数值调整一下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