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在三极管用作开关时,为什么要在基极与发射极之间跨接一个电阻,有人说是为了限流,有人说是为了防止低电平时误导通,盼知道的人说说!

网友:
信号从R8右边进,9013作为开关管控制继电器。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R7的作用?

网友:
什么作用?是起零点校正的么?

网友:
二楼大哥 你的R7是集电极和基极之间。和话题不对

网友:
我看是稳定工作点

网友:
    以電路來看只是一個分壓的動作,沒有特別的用意.

楼主:
    二楼的电路图,是我所说的意思,这个R7 是什么作用呢?在三极管开关中是否一定要加上这个电阻?

网友A:
    不像分压的吧,应该是低电平时防止导通的

网友:
    楼上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像分压的吧,应该是低电平时防止导通的

我的理解是分压的,不管你电平是高低,只要分压的电平在Q1的工作范围的时候,Q1就会工作啦.

网友:
    是保证在低电平不导通,如果没有这个电阻放电可能在单片机给低电平时有一个浮电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同意上楼的说法啊

    呵呵 ,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啊

网友B:
    R7是一简单的防吴动作电路,其实就是利用电阻的分压原理,使电路上电时和其他情况引起的短暂干扰信号通过R7到地。

网友(2009-02-07):
    不像分压的吧,应该是低电平时防止导通的
引用 网友A:

    完全同意!

网友:
应该是防止误动作的,但是不用不行么

网友(2009-03-09):
保护用的,加快从导通到截至的时间,而且防止低压导通

网友:
众说纷纭,这个电路在模电中会有的

回去查查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上拉、下拉

网友:
只是下拉,给个准位, 在控制pin floating时, 防止误动作

网友(2009-04-13):
个人理解,稳定静态工作点的吧

网友:
个人觉得是用于防止误动作用的
根本的原理是用于为漏电流提供一个通道,消耗漏电流用的

网友:
其作用大家都已经说了,学习中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下拉电阻,至于作用说是防止误动作,还是加速导通到截至的时间,分压,其实都差不多的

网友:
我同意这样的说法

网友:
形成一个正反馈,加快从导通到截至的时间

网友:
R7是电平的下拉,起到稳定电平作用!!

网友(2009-07-30):
我同意“在基极低低电平时给一个基准点(也就是0V)”

因为如果基极接在单片机的控制脚时,就算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但基极上不一定为0V

如果这样接一个电阻的话,应该为0V了

现在想起原来做了一个驱动电机的电路,也使用三极管,但在低电平的时候电机也是要慢慢的转,现在终于明白了,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R7是一简单的防吴动作电路,其实就是利用电阻的分压原理,使电路上电时和其他情况引起的短暂干扰信号通过R7到地。
引用 网友B:

网友:
是保证在低电平不导通,如果没有这个电阻放电可能在单片机给低电平时有一个浮电
引用 网友C:

完全支持LZ的说法,我认为不是什么所谓的分压,应该是和分压没半点关系,看图上标的值应该知道,哪有这样分压的?

网友:
此处的设计是处于可靠性设计,该设计的目的是:
1、若基极没有给出高电平使得三极管导通,那么此处三极管始终都是不导通的,意思就是集电极的电压保持不变。
2、只有基极给出高电平信号后,那么该三极管才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意思就是集电极的电压被拉低(即低电平)。

网友(2010-12-08):
不会不有人边集电极和发射极都还分不清吧,还真得好好学习基础了.那是一个基极下拉电阻.其作用是分流.也就是偏置.主要作用如上面你们所说的....

网友(2011-03-11):
    分压的,当从流进R8电压低于多少时三极管不能导通

网友:
    (1)保持电路的可靠性(2)另外是给三极管节电容放电的,加快开关过程。
就这么多

网友:
    防止低电平时误导通

网友:
    防止误操作用的

网友:
    4楼的说的不对

网友:
    防止低电平时误导通。很多书上都有讲。参考《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