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钻孔符号时出错,真是郁闷啊!

楼主(2008-12-24):
也许水平太浅!我用16.0是怎么老是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感觉很耽误事啊!
在选择Manufacture-->NC-->Drill Legend后出错,提示“*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250.4”,不知哪有出问题了?一般出现类似问题,我都怀疑铜皮放置的问题,把铜皮都删干净了也不顶用。请有经验的大侠指教!
  先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这问题是不是大家都没遇到过啊?怎么解决好啊?

楼主:
真正的高手都到哪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正的高手都到哪去了?

这个论坛本来就这样,上一点档次的问题,没人来回答,不知道是没高手呢? 还是高手都留一手, 回答的问题都是基本的重复再重复,建议你这样的问题,还是问你上司吧,带你的老大
你整体的浏览以下这个论坛,一点科技含量都没的,都是基本的东西,翻过来覆过去,问一个需要点水平的问题,绝对每人来回答你,就是回答了,摸棱两可,给你打谜语,新手肯定不懂

网友:
我刚看了下你提的问题:你用的是16.0,我没用过,我用的是15.51,你看一下,错误提示“*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250.4”,好象是输出格式不对?

楼主:
特大喜讯!刚才装了16.2,再进行相关操作通过了,问题解决了!看来16.2又解决了点16.0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