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地址线做等长怎么设置

楼主(2008-12-24):
DSP外挂两片DDR,其共用地址总线,也就是要走Y形的线了,请问怎么设置这种等长线,非共用总线设置没问题,都可做等长,但是这样的好像有问题,有做过的指点一下吗?

网友:
好像是要设T点吧,看到前面的资料有说,

楼主:
怎么设置,在哪看到的?地址能发上来吗

楼主:
有人设置过T点吗

网友:
关于设置T点的,我可以帮你!

网友A:
先问问情况:是不是线从BGA出来经过排阻转换在到Y型的交叉点,然后分两边接往sdram呢?整个路径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问问情况:是不是线从BGA出来经过排阻转换在到Y型的交叉点,然后分两边接往sdram呢?整个路径是这样吗?

正是这样的,呵呵,这位大哥,可否教一下啊?

楼主:
哈哈,找到设置T点的贴子了,https://www.eda365.com/thread-1519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