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走线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怎样走出圆一点的角来啊,

楼主:
改成图二一样的可以吗

网友:
用SHIFT+ENTER键 看是否有你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图二一样的可以吗

可以的

楼主:
是有点这意思,但是这还是太小了。有没有办法把它画大一点啊

楼主:
就相当于改这个,但我改了,在画的时候没有改变,和以前一样,,

楼主:
我从新新建一个PCB文件就可以,但在原来的文档里就还是小的

网友A:
难道是PCB已经默认为之前的布线规则,在布线完成后,改变规则,并不能对之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PCB已经默认为之前的布线规则,在布线完成后,改变规则,并不能对之修改?

我的是这样子,如何改变??

楼主:
怎么搞的啊,没人知道吗?

网友:
插入一段Arc呢?保证Net一样

楼主:
我很菜,不知道楼上说的是什么意思,插入Arc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在走圆弧线的过程中,按",(逗号键)"以1mil的增幅增加圆弧的半径,按".(句号键)"以1mil的减幅减少圆弧的半径。如果觉得增加/减少的太慢的话用Shift+","或".",可以以X10倍的幅值增加/减少。
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在操作过程中按~(TAB键上面那个),就有相应操作的选项及快捷键。

楼主:
知不知道PDF怎么转回PCB文件啊,,,,

网友:
呵呵,个人境界问题了。RYAN505兄的境界比我高啊,小弟甘拜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走圆弧线的过程中,按",(逗号键)"以1mil的增幅增加圆弧的半径,按".(句号键)"以1mil的减幅减少圆弧的半径。如果觉得增加/减少的太慢的话用Shift+","或".",可以以X10倍的幅值增加/减少。
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在操作过 ...

只有按",(逗号键)"有用,别的没效果...怎么回事,也就是说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菜,不知道楼上说的是什么意思,插入Arc是什么意思啊..

我截了张示意图上来,中间那个就是arc(任意角度,any angle),双击它,可以看到Net选项,下拉选择,跟Track一个net,他们物理上就相连了。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苛刻的需求,哈哈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热情回复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