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管 选型

楼主(2008-12-25):
我想将一个24v以下 最大100mA的电压经过一个三端稳压管转换成5v电压供给单片机,请问我该用哪个型号比较好。谢谢回答!!

网友:
要先整流吧,然后7805应该可以吧。

楼主:
为什么?加个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
你说的有点不明白啊

看有什么的要说清楚啊
什么的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