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弱智问题:制版问题

楼主(2008-12-25):
如图所示:在CAM350中,如何把2个单一的图连在一起呢,意思就是说在作板的时候,它只相当于一个板了,也只需要出一个制版费用?

网友:
您这样属于2种自拼
做得好的厂家  要收一个“洗切费”
小厂 纯粹要拉单子 这个费用可能没有,总之 看您在哪做了
具体可以 咨询的~

楼主:
楼上的讲清楚点,如何做呢? ,怎么个自拼法??

网友:
就是您 2种PCB拼在一起中间留点安全间距 用于V-CUT (一个文件)  送制板厂制作
好处在于节省一点工程费
缺点在于 以后再次投板 必须2种一起做(2种pcb在同一张光绘底片)
具体 CAM 处理 我不怎么了解

楼主:
你上面所说的明白,就是怎么拼在一起?你看上面的图里是没有任何的连接的,它不需要用个什么东西 连接在一起吗?

网友:
连接?  不用连接吧
相对独立的2种板子 不需要连接在一起
外面加个总板框 每块板子用板框隔开(看过的自拼板 都是这样)

楼主:
但我们老板讲,要连接,他自己也不会,让我看能不能用什么连上?

网友:
你 几层板?  准备在哪做的?
自拼的话 可以 让 板厂 弄的

楼主:
4层的,准备在哪 不知道, 这个不是我的问题,问题是老板现在让我弄

网友:
帮你 喊喊吧~  希望有高手 出来·!

楼主:
谢谢!~ 高手来啊

网友A:
是不是暂时拼到一块板子加工,最后加工好再切成两个板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暂时拼到一块板子加工,最后加工好再切成两个板子呢

是的?请帮忙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两个板拼一块,两个边框最靠近的地方要留下刀的地。不需要别的什么连接,其实制版厂完全是有可能重新帮你拼版的,方便用边角材料,他们只是根据你边框帮你切割好两块板。这做实验板或套板使用,要不以后批量会有麻烦,两个板要一起做。这目的省制版的开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板拼一块,两个边框最靠近的地方要留下刀的地。不需要别的什么连接,其实制版厂完全是有可能重新帮你拼版的,方便用边角材料,他们只是根据你边框帮你切割好两块板。这做实验板或套板使用,要不以后批量会有麻烦 ...

q请问什么是"刀的地"?

网友:
我那时候是2个板子在一个图里画的 出来的图制版厂家把间距缩小,不过我不会。:)让制版厂商做,应该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