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PCB走線問題?

楼主(2008-12-25):
GND PIN走线出来双击打VIA,走线结束,* ~5 I0 d$ J9 b" w. `
怎样设置一下,不让其他层线出来

网友:
GND信号打VIA后,如果还有线从VIA里出来的话,是因为该PIN点打的VIA还没有连接到GND PLANE,所以才会有线出来,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你实在不想看到的话,直接设no rats不过最后会让你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