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楼主(2008-12-25):
請教,1 .怎樣才可以雙擊加過孔,我都不會設?
      2. 怎樣才能復制過孔呀?

网友:
1,首先你要先添加via才能双击添加
2,看来你真的没有认真的看过allegro的快捷,明明上面有一个copy命令啊

网友:
在allegro里命令拦里输入:alias空格CTRL+任意键(数字或字母)空格 copy
这个你所设置的键就是复制的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