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如何1:1打印

楼主(2008-12-25):
我做的一个板子大概12X10cm,打印出来大概是2:1了,而另一块板23x18cm一样的设置打印出来是1:1的,请问应该在哪设置才能打出1:1的?

网友:
应该是在打印那里有个1比1的设置.

楼主:
我的设置是这样的,应该已经是1:1了啊,不知对不对,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不能选FIT PAPGE ,选了你设定的比例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应该选下面一项,FIT PAPGE是指适合页面大小。

楼主:
可以了,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