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码纠正器

楼主(2008-12-25):
请问有把乱码转换为原代码的软件吗?

网友A:
请问是什么乱码啊,又是什么原代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什么乱码啊,又是什么原代码啊

如图所示就是乱吗:
能被我们识别的程序代码就是原代码,明白了吗?

网友:
加了密的SKILL
搞不了

网友B:
难度系数不是一般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度系数不是一般的大

是的啊,能搞出来 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