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rotel的PCB转为PADS2007能打开的

楼主(2008-12-25):
如何?都需要什么工具?哪位大大能把资源放到论坛上?

网友:
刚解决

有个 protel 专pads软件,解压后是 translaters 文件夹

本软件功能是把 protel的文件转化为pads2004的文件,包括原理图、pcb和库文件

使用须知:

1. Layout文件夹  -- 功能 转化 .PcbDoc 和 .PcbLib的文件,它把文件转化为 pads2004版本,需要用到pads内含的工具"Library Converter",把04版的
文件转化为当前版本的。(Library Converter在 :开始->程序->Mentor Graphics SDD->PADS2007->Library Converter)

修改 powerpcb.ini 文件,如下,注意 目录都要改为本文件夹存放的目录,如我把 "Translators" 文件夹存放在 D:\Downloads\ 下,就要这样修改
SystemDir=D:\Downloads\Translators\Layout
UserDir=D:\Downloads\Translators\Layout
FileDir=D:\Downloads\Translators

2. Schematic文件夹 -- 功能 转化 .SchDoc 和 .SchLib的文件,它把文件转化为 pads2004版本,需要用到pads内含的工具"Library Converter",把04版的
文件转化为当前版本的。

所做的修改是在:schcvt.ini 文件内,路径设置参照以上的Layout文件夹的说明。

第5行        Config File=D:\Downloads\Translators\Schematic\protel2pl.cnv

第21行        Config File=D:\Downloads\Translators\Schematic\orcad2pl.cnv

注意在运行 schcvt.exe时,进入主界面后在窗口上选择Mapping选项卡,Mapping file to use for项选择 "\Downloads\Translators\Schematic\protel2pl.cnv"

网友(2009-04-11):
写了半天废话,没有用的

网友:
将protel格式的PCB导出,比如为A.PCB

打开PADS的转换软件:PADS translate

然后选择源文件A.PCB,设置好保存目径,点转换。

就可以用PADS2007打开了。

网友(2009-07-23):
很好 很强大 我很喜欢。PADS translate

网友A:
    但是这样会出现几个问题:1PCB文件打开后过孔丢了,有时还不能过孔换层,我常碰到,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9-10-30):
    想转PCB时,为什么我的转化按钮是灰色的.提示不识别文件?什么原因?

网友(2013-04-03):
    pads9.5可以直接打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样会出现几个问题:1PCB文件打开后过孔丢了,有时还不能过孔换层,我常碰到,这是怎么回事?!!

    层没有增加进来,所以打不了孔和拉不了线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2786-1-1.html  这个贴里的14点有写。

网友:
    嗯,感谢指点,谢谢!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