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的计数频率与外部时钟

楼主(2008-12-25):
各位高手:
        想问一下关于cpld中,所述计数频率可达将近200MHz,而在CPLD的两个全局时钟均是由外部输入的,而大多数PCB板所使用的晶振,由于考虑各种原因,均不能使用200MHz的晶振,那么这个计数频率是怎样计算的呢,况且CPLD中并未提即具有锁项环同时进行倍频处理,所以我有些搞不明白,请教了.
以上我使用的是MAX7000A系列的CPLD
若方便我的QQ:893087531   我是搞伺服驱动的,利用DSP与CPLD进行研究控制与通信的,若有同道欢迎与我联系

网友:
好象lattice的machxo提供pll,你可以查一下

楼主:
我知道一点,不过我现在用的是EPM7000AE的所以不知道它内部所谓计数频率达200MHz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组合逻辑应该可以实现的,always @(a or b)
只要一个有变化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