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高手请进(走线问题)

楼主(2008-12-25):
还有请看下面2张图,我的本意是想画一个shape,连到2张图上,但为什么它出现了自动避让?不明白为什么,不画shape,在CAM中,如何添加一根走线把这2个图连上呢?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解决,原因是设置问题:
方法如下:
Add -> Polygon,选择Select Border 和Fill to Border 两项,将Polygon Clearance的间距改成零,然后画上你想要的图形,连点2右键就可以了

现在请大虾们解决第2个问题;在CAM中,如何添加一根走线把这2个图连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