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中怎样才能找到错误的地方?

楼主(2008-12-25):
    如图,只知道是node5,node6,打开report也没提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node5,node6呢?

网友:
    你的节点是-5 ,-6,倒网络表吧!!这里没有提示倒位置

网友:
    察看-5/-6这两个网络吧,多半涉及器件跟PCB对应封装之间没对上号了

楼主:
    错误我已经找到了,就是U33的5、6两个脚在做sch器件的时候画错了,可是在protel的错误提示中并没有指出是哪个器件,5、6两个脚对应的网络也不是-5-6,如果再碰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找到这个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