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能否删除连线,但不删除元器件?

楼主(2008-12-25):
    用99se复制一块别人的pcb板,准备重新布线,但是元器件的位置想保留,有没有办法把板上所有的连线一起删除但不删除元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我试过

    复制过来的pcb好像没用

网友:
    用AD加上网络,再用2楼的方法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选着同类的无网络的线!删除

网友:
    复制过来的PCB要用特殊粘贴,Edit-----Paste Special-----Keep net name----Paste
然后用2楼的方法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制过来的pcb好像没用

    无论有无网络都可以使用隐藏相应板层的方法删除所有布线

网友:
    lhhuan 的方法真实用 顶 高手

网友:
    我一直也想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复制后粘贴不丢net   哈哈谢谢

网友:
    5#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
    用菜单中选择Edit------Paste Special-----Keep net name----PasteEDA365

网友(2009-06-02):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快捷键UA

网友:
lz的板子没网络就不能用un route all了,只能用全局设定选中所有track,用ctrl+del删除

网友:
    学习了9 f4 i; v6 t$ C
    快捷键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用快揵键TUA删掉所有连线然后再进行你的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
    复制过来的板子要先建网络表,再做你想做的工作

网友:
    我都试过了,怎么就是删不掉的啊

网友:
    一根一根删太麻烦了

网友:
    快捷键  T-- U--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