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孔或一条线怎么给它添加一个网络啊?问题虽小,不好解决!

楼主(2008-12-25):
在变更网络表后,原本联通铜皮的过孔网络丢了,结果过孔外围形成了个掏空的环,怎么能够给过孔重新定义到铜皮的网络呀?包括无网络的走线,那位遇到过类似问题?
谢谢!

网友:
这个我都是把孔删了再重新添加的,谁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用Sub_Drawing处理后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呢?
你可以在Sub_Drawing前先把有关联的shape都移到板外去,等Sub_Drawing好后在把shape移回来。。

网友:
我也是把空删了,重新再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