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CMOS还是TTL

楼主(2008-12-25):
最近遇到不同电压芯片的互联问题,3.3V ——5.0V所以要知道芯片的工艺到底CMOS还是TTL的,因为不同的端口互联也不相同
一般FLASH都是CMOS工艺的,那CPU呢,尤其是ARM,POWER PC,?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你别想当然某个器件是几伏供电,你应当查所有用到器件的数据手册。

楼主:
    DATAsheet 查了,没有明确的说明。
    大多数的的情况呢?

网友:
一般DATAsheet会提供,而且一般根据推荐外围电路应该可以推断出。实在分不 清我在一本书上面看到过一个歪方:如果电源用的是VCC GND表示的时候一般使用的是TTL;如果用的VDD,VSS表示的话内部一般用的是COMS电路,这个我没有求证过,不妨判断下

楼主:
    一般DATAsheet会提供,而且一般根据推荐外围电路应该可以推断出。实在分不 清我在一本书上面看到过一个歪方:如果电源用的是VCC GND表示的时候一般使用的是TTL;如果用的VDD,VSS表示的话内部一般用的是COMS电路,这个 ...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今天看到了英文资料,VDD,VSS分别代表CMOS中的漏电压和源电压,
而VCC带表双极型晶体管的集电极电压,
    所以从电压标号上是可以卡出单片机的工艺。

网友:
    这年月TTL在数码世界已消失!!!

网友:
    TTL驱动能力强
    CMOS集成度高

网友(2009-02-05):
    顶! 学到东西了

网友(2009-11-12):
    一般DATAsheet会提供,而且一般根据推荐外围电路应该可以推断出。实在分不 清我在一本书上面看到过一个歪方:如果电源用的是VCC GND表示的时候一般使用的是TTL;如果用的VDD,VSS表示的话内部一般用的是COMS电路

    我不苟同这个看法哈。
我看了很多芯片资料,内部都是COMS,但是还是用VCC和GND表示的哈。

网友(2015-06-11):
你应该看这几个指标: Vil、Vih、Vol、Voh,而不是瞎猜哪种电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