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滤波,纹波,接地问题。

楼主(2008-12-26):
请问
1、在滤波电路中,多个容值一样的电解电容并联滤波的效果怎么样?假如是2个100UF并联滤波和一个220UF 单独滤波(弱电类设计)。
2、电感怎么用才能在开关电源IC上降低纹波系数?输入、输出的时候都接电感?我做的是在输出的时候接磁珠。
3、单点接地选用电感可以吗?一般要几个?值多大?选用0欧姆的电阻呢?可以吗?
有经验的说说好吗?这东西蛮重要的,只是不太懂,很模糊。谢谢哈~~~

网友:
1.二个比一个好
2.电感我看到用过,磁珠没见过,有一个小电阻可代电感

网友:
、单点接地选用电感可以吗?一般要几个?值多大?选用0欧姆的电阻呢?可以吗 EDA365论坛有经验的说说好吗?这东西蛮重要的,只是不太懂,很模糊。谢谢哈~~~
**单点接地可以用磁珠,0欧姆电阻,电感几乎没有。
2、电感怎么用才能在开关电源IC上降低纹波系数?输入、输出的时候都接电感?我做的是在输出的时候接磁珠。
**通常保证开关频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大电感可以减少汶波,这只是个经验说法;输出加磁珠,那么除非你用LDO,否则开关电源不会工作的。

网友A:
电源滤波问题我也经常遇到,而且很多时候很难滤除。
首先,PCB的布局和走线都会影响电源和地的阻抗,在不同的频率下工作时,会产生不同的寄生效应,比较难分析。仿真起来又比较难控制。
其次,电容的参数不好把握。一般的小公司买的电容都是中发什么之类的电子市场采购的,性能和品质很难保证。(曾经在中发来了10个max3232芯片,用了没几天,都坏掉了。。。)这样的电容用起来会产生很多难以理解的现象。
因此最好还是先在pCB上控制好电源的走线长度和宽度,还有地的处理,之后选择质量好的电容,至少是正品的电容。这样起码是去掉电源纹波的前提。
电源有了纹波就要用示波器多分析,观察纹波的频率,然后根据经验公式f=1/c来选择电容,将其滤除。
一般采用多个电容并联的方式比较好,因为并联电容会是容值增加,同时使得ESR减小,而且不同容值并联,还可以滤波更宽范围内的电源噪声。
但是真的不容易。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DC/DC的频率是150hz的,输出带负载,纹波总是在150hz附近,添加电容总也无法去除。郁闷。12v的输入,4.5v的输出,纹波高达400mv。很郁闷。。。

网友:
但是真的不容易。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DC/DC的频率是150hz的,输出带负载,纹波总是在150hz附近,添加电容总也无法去除。郁闷。12v的输入,4.5v的输出,纹波高达400mv。很郁闷。。。

加大输出电容,加大电感应该可以缓解不少吧!

网友:
在输入端加个磁环

网友:
加滤波器

网友:
其实在这样的低频的电路当中,只要通过布线控制好回路电流,就是不用电感和磁珠都没有问题的,但你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回路,就是电流是怎么流的,从那里到那里,电路设计的根本就是设计电流,低频中控制好了电流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电容并联肯定好一些,特别是高频开关电源中,ESR影响比较严重,并联相当于各电容的ESR并联,从而能有效降低电容的ESR影响,磁珠一般用在滤除高频噪声当中,这是跟磁珠的高频曲线特性判断的,你可以去相关书籍上看磁珠的工作原理!根据的你的情况来看,仅仅是低频电路,噪声应该没什么严重,重电阻和大电容,或者电感来考虑应该不难解决!我也是纸上谈点,具体没多少试验经验哈!期待大虾给个好答案!

网友(2009-02-03):
那电源设计时加稳压器是用来做什么?一定需要么?谢谢

网友:
1、在滤波电路中,多个容值一样的电解电容并联滤波的效果怎么样?假如是2个100UF并联滤波和一个220UF 单独滤波(弱电类设计)。
多个电容并联可以在更宽的频率范围内降低电源网络噪声。两个电容并联时,电容的取值应该相差两个数量级以提供更宽的滤波频率范围。

网友(2013-09-11):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问题我也经常遇到,而且很多时候很难滤除。
首先,PCB的布局和走线都会影响电源和地的阻抗,在不 ...

f=  1 / c    ?
有没更加准确的公式来推导这个电容的取值  以及纹波要求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