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查看同一种VIA都打在了哪些地方

楼主(2008-12-26):
怎样查看同一种VIA都打在了哪些地方,在pads中都可以查看如VIA10,VIA15都用在了哪些地方,不知道allegro可不可以呢?谢谢!!

网友:
第三步后allegro会run drc,等run drc 好后,在接着做第四步,在板子中就会看到VIA10的地方了

网友:
第一步,选择编辑你像查看的VIA型号(VIA10);第二步:添加修改VIA10的filmmask_bottom层;第三步:执行修改;第四步:开启VIA的filmmask_bottom层面,然后在板子中就可以开到打了VIA10的地方了

楼主:
如果我想把这些VIA反亮起来可以吗?

网友:
via是不能反亮的,你可以在上面第四张图片里所打勾的地方的颜色和其他的颜色区别开!

网友:
请问filmmask_bottom/top 层有什么用?

网友:
一般来说在layout的时候filmmask_bottom/top应该没有什么作用,只是在做测试点的时候有时会用上当做参考,还有就是可以灵活利用filmmask_bottom/top来检查有关于VIA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