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置规则使器件和边界重叠而不报错?

楼主(2008-12-26):
我有一个元件,它的引脚需要尽量靠近板的边缘,该如何设置而不报错?
忘记说了,我的软件是AD7

网友:
在器件的选项里面

楼主:
好多项,具体是哪个啊

网友:
只要在规则检查下把元器件间距检查的选项去掉,点一下“rule check”就ok了

网友:
在那个报错的地方单击右键->Violations->******* (或者在报错的地方按Shift+V)可以查看违反了什么规则。针对那个规则可以为那个元件专门设置一个Rule。

楼主:
谢谢两位,你们的方法都可以!!

网友:
打个标记

网友:
我用的卻是想讓它發出警告時,元件都放在一起了都沒反應,看了,該打的勾該設置的也都設置了,可還是沒反應...
可關了之后再打開,卻又可以了...不會是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