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

楼主(2008-12-26):
protel99se里面有没有叫max232这样的放大器元件?
知道的说下去哪里调,谢谢啦。

网友:
放大器,PROTEL?风马牛嘛
MAX232是有,是用来进行TTL与RS232接口电平转换的。需要的话自己做封装。
PROTEL里面的有用东西都是需要自己加上去的。自己做。

网友:
貌似封装区有,自己查去吧

楼主:
...要查得到还问

网友:
我用的max232芯片是DIP16的封装

网友:
哈,看max232的pdf,要么PDIP16,要么SOP16的----标准库里都有的,Advpcb.ddb
若还处在原理图阶段,protel的系统库带了max232系列的,在..(你protel 99SE的安装路径)\Library\Sch\Maxim Interface.ddb里的。
这网偏PCB点,所以我们往往一下就想到PCB层面内容去了。
其实sch跟pcb之间的实现,是通过每个器件的sch library与pcb footprint的管脚对应起来的。这个器件的sch library,可以调用系统自带的库(就如c语言编程里#include <stdio.h>),也可以来自自己建的库(如c语言编程里#include '"mylib.h"...)。
PCB footprint Library也一样,不过业界有一套封装名称的(这个时候,你就明白IC封装产业,做些什么了...其实产业链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啦...),如常用的QFPXXX、BGAXXX、SOPXXX、DIPXXX、TO-220-XXX...
总之,你读该IC的pdf(哈,要点E基础奥),都能看到其逻辑原理图,对应着的管脚排列,物理封装的。
至于楼下说的“仿真”,哈,论坛其它版面,有更专业的说明的----Protel系列仿真,显然不是业界主流的...

网友:
可以在PROTEL的官方网站下!!!

网友:
要仿真吗?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