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多层PCB厂能做出哪些颜色的板?

楼主(2008-12-26):
知道有绿色,红色,棕色,黑色,蓝色
但发现实际生产出来的PCB,绿色都还分几种,有的颜色深有的浅,所以也分不太清楚了,什么样的叫绿,青,蓝?
谁能详细讲一下?配上颜色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楼主 很细心! 个人 认为
就绿色而言 油墨的 生产批次不一样 加上后期厂家的 稀释  颜色多多少少会有点偏差

还知道有种颜色 为黄色

楼主:
谢谢回复,黄色我也知道,嘿嘿,说漏了

期待更多精彩回复!

网友A:
我上次取板的时候和制板的聊了一下,好像一般就只有绿色和红色,这两种颜色是免费的,其他特殊的颜色是要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取板的时候和制板的聊了一下,好像一般就只有绿色和红色,这两种颜色是免费的,其他特殊的颜色是要收费的。

我以往做板都用绿色,上次换红色每个平方多收了一分钱

网友B:
不收费
我们不用 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收费
我们不用 收费~

我想知道到底PCB可以做出哪些颜色来

网友B:
楼上的  你 需要 什么 颜色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  你 需要 什么 颜色
呵呵

比如说绿色有一般的绿色,还有浅绿色对吧;还有蓝色对吧
主要就是因为每种颜色最后做出来都有好多效果,所以分不太清

我现在需要做浅绿色和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