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IS 和 Part Manager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12-27):
有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先说一下系统和软件的情况,
OS: Windows XP
Database: MS Access
orcad CIS Version: 16.0

1.发现在CIS explorer中只能看到以前版本的封装,用allegro 16.0新做的封装都无法显示,估计应该是个Bug。
2.下载了一个Digikey的数据库,封装库文件是.llb的,在capture.ini中设置了路径,在数据库中也指定了相应的路径,依然无法显示。是否需要将.llb中的封装转换出来,如何转换?
3.在Part Manager中有一项是Part Status,怎么才能使它显示为defined。

4.Part Manager中是否可以显示器件的其他属性?

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多谢!

网友:
如果你需要开发这个系统,我可以帮助你
如果只是玩玩的,可以先找些资料看看,尤其是软件自带的帮助文档。